关于显卡维修BGA的疑问

楼主(2012-07-07):
一、如果是7300之类的核心边上有橡胶条的,做BGA以前必须取下来吧??
二、硅脂去干净不,有啥讲究没有?
三、经常见教程里面都要把焊膏在一侧堆些,用热风枪吹,另一侧流出为准,大家是什么情况??我经常吹不出来,最后两侧都堆

收藏等高手

网友:
顶一下,等高手出来回复。

网友:
前面2个问题  可管可不管  你说的应该是有的核心边上帖的那个黑色的软胶殿吧   就是防止BGA被散热器压破边的那个     如果你是重新装  建议取下来  但是那东西不好洗   主要是洗干净了装上看不出来什么痕迹   第2个问题直接用纸斤插干就是   一般不影响!    最后1个问题  焊膏不一样非要从另一边流出  因为我自己做基本没从另一边流出过     只能说核心低下全部都寝慢焊镐要好点点  你温度控制的好一样没问题!  本人土跑  一般搞显卡

网友:
用红外BGA 随便加点焊膏在加热时毛细作用,自动会渗透的。

如果用热风BGA, 风会把焊膏吹走一点,最好先吹润。

网友(2012-08-08):
慢慢吹别性急就吹过去了

网友:
温度稍微高一点  容易点

网友:
学习了    手上拿着坏显卡  准备修呢

网友:
先温度低一点多烤一会!
然后放上膏吹化了在慢慢吹!注意周边都要加热!
以前一块显卡我不知道周边加热,居然变形了!

网友:
干时间长了。。你就会了。。不要担心。。每个人都不是一样的。。

网友:
我用风枪加焊,还没成功过,温度和时间不好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