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FSP230-60PNA(PF)

楼主(2012-07-07):
开关电源FSP230-60PNA(PF)经检查是在输出端有个大电阻烧坏了 看样子是给温度检测和风扇控制供电用的 谁有这电源的图纸 或者告诉下这个电阻是多大的 谢谢啦

网友:
找相近的电源打开看看,参照一下能知道选多大的电阻。

网友:
谢谢回复  好办法 我找找看

网友:
meiyou其他办法了

网友(2012-09-29):
3W十几欧的负载电阻。

网友(2012-11-03):
学习一下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电源,+5VSB输出刚开机2.5V逐渐上升到5V,后按开关才能启动,刚开机无法起动。还没修好。

网友(2013-02-26):
电源不错  挺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