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53 NP-R453DS03CN 接内屏不显,摘下屏线

楼主(2012-07-07):
三星R453 NP-R453DS03CN 接内屏不显,摘下屏线后外接显示正常,而且能进入系统也没有花屏!!

网友:
不接内屏,外屏显示正常!以为是BIOS问题,04CC BIOS 升级为06CC BIOS也是一样!!

网友:
以为是LCD屏有问题,更换好屏也是一样!!有一点是接上内屏,机器是不正常启动的!!

网友:
找一下屏线处阻值,测一下高压条,供电,信号,亮度调解,

网友:
      先显卡吧、在打edid 波形。

网友:
显卡吧!先排除屏线.高压.看清有没暗屏

网友:
看下显卡有没有工作正常,读取EDID了吗

网友:
屏线,显卡,这个需要慢慢的排查了。。

网友:
已经解决了问题!!!
有空与大家分享出来!

网友:
你单插屏线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