烙铁用的变压器在哪里能配到

楼主(2012-07-07):
我那936的变压器坏了,扔了又可惜,还是修好做个备用吧

网友:
拆个新的,看看变压器的电压和功率

网友:
不行可以找个绕线圈的做一个。

网友:
看下次级电压功率多大去配件行搞个就可以啦

网友:
最好用26压输出的变压器!

网友:
一般都是24V的吧,很多地方有卖的,怕功率不够买个功放环牛就好了

网友:
我正好有一个闲置的

网友:
我在二手贴里在卖一台焊台才50块.功能正常的要的话快去拿下.

网友:
未知 電壓 & VA 值?

网友:
白光1321芯用24伏,国产1322芯26伏,变压器功率要足60W的纯铜线变压器,现要买好的东西真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