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汉蓝色风暴 FSP400-60THN-P启动保护问题、急急急急急!

楼主(2012-07-07):
全汉蓝色风暴FSP400-60THN 电源问题是、 有待机电压、绿线电压都正常、  短接绿黑线、 瞬间有电压输出、 然后又没有了、
测试了所有的对管 开关管、都没有问题  芯片用的是FSP3529Z
、还有2个WT7518D 、 请大虾指点啊、、 急啊 、 好几个呢 都是这问题、 一直找不到毛病、 高手赶紧指点啊!

网友:
主电压输出短路保护,把输出滤波电容、整流管等再检查一遍,代换一下。

网友:
复合二极管软短路   就是量不出来但上电保护 换了试试

网友:
问题出在电源次级输出电压部分,查两小板电路上的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