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B-D+E5200+希捷160G 实际使用很慢

楼主(2012-07-07):
这种主板刚出来的时候也算是高端主板了,为什么使用起来一点都不爽。感觉是硬盘速度太慢了,请教各位有什么办法加快一点。

附上正在用的HP6910 的配置图及硬盘测试图,这个HP还是在淘宝上买的二手机,运行流畅

补充一下:这块华硕P5B是2010年1月在网上买的一块二手主板,一直还算稳定,但就是感觉运行慢

补充内容 (2012-7-13 22:45):
win7装好了,系统评分5.5分,速度正常了,谢谢各位

网友:
不太会发图,图的顺序有点乱

网友:
   没看太懂、加根内存吧、

网友(点评):
2G内存也是一样的慢,感觉是硬盘速度慢

网友:
可以吧这配置,

网友:
这配置应该还可以吧,比我的单核好很多吧

网友(点评):
就是用起来不爽啊,感觉还没有奔4快

网友:
内存换个2g800的试试

网友:
删除了免费的垃圾杀毒软件就OK了..

网友(点评):
刚装的系统,没多少垃圾

网友:
硬盘有坏到了吧?还是分区表不对了?一步步的看吧,简单的怀疑是没用的

网友(点评):
换过硬盘也一样。换过技嘉p31的主板,比这个快不少,但P31前段时间坏了,现在又用这个华硕P5B

网友:
换个硬盘挂上试试

网友:
这配置上上网看看电影是没问题的

网友(点评):
就是上网速度很慢,玩QQ捕鱼都发卡

网友:
系统问题,加内存,改装WIN7.

网友:
  扫下硬盘吧  2G内存够了   硬盘没坏的话  重新装系统呗

网友(点评):
系统是刚重装的,并且换过多个版本的系统

网友(点评):
硬盘换过320G的,也是一样的慢

网友:
显卡 集显 还共享内存   1G内存  被用掉300多  不卡死你才怪

网友(点评):
你可能看错了,集显是HP笔记本,台机用的3850显卡

网友A:
硬件配置没问题,重装一下系统也许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件配置没问题,重装一下系统也许就可以了。

他说他重装过了啊···

网友:
这配置上网,玩玩普通的游戏没问题啊,你说上网慢应该是网速慢吧?如果网速正常,应该是硬盘的问题了

网友(点评):
不单是网速慢,问题是换了硬盘也是一样的慢

网友:
明摆着965不支持e5200,少一路电压~!技嘉0主板可以看得出,华硕我没有研究过~!

网友(点评):
华硕官网上说是可以支持的

网友:
这图看的感觉是主板问题,相似数据堵塞,或者U与板没有兼容。建议先刷BIOS后看看

网友(点评):
bios已经是华硕官网上最新的了

网友:
代换个U看看吧,问题很大一部分是在主板了

网友(点评):
下午换个老点的CPU试试

网友:
手上好像还有个925的CPU ,下午试试

网友:
我有个AMD4合感觉也反应慢

网友:
换上PD925感觉上网速度快了不少,难道965主板跟E5200兼容不好?郁闷

网友:
不过PD925的发热量太大了,再去找个2140试试

网友:
真的是慢吗,别是心理反应吧,搞的神神叨叨的
反对楼主:
5.0
蓝色沸点8
反对楼主:
无语

网友:
主板有点旧了 记得是965搭配PD

网友:
我也有个比这个稍低点的配置,也是965的板子,E4400的u,开始用xp非常之慢,升级内存到3g后还是慢,后来装的32位win7,现在用起来很快,和用xp的时候就好像两台机器一样,一直没有找到原因。
同意楼主:
5.0
蓝色沸点8
同意楼主:
换成WIN7了,电脑正常了,谢谢

网友:
蓝色沸点8
谢谢,我也换WIN7试试

网友:
在单位里下载了WIN7,今天晚上回家试一下。为了装WIN7还买了个16G的U盘

网友:
如果还慢再换2140的U

网友:
妈的,下载的一个WIN7系统GHOST到电脑上,重启后不进WIN7系统,晕,白忙活了1天

网友:
哪位兄弟有比较好的WIN7GHOST版本推荐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