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降压成1.2V

楼主(2012-07-07):
如题,5V串个多少欧的电阻  能降压成1.2V,,有什么好的办法计算。。。

5V降压到1.2V只能使用线性电路,串电阻和 二极管是一定不行,带不同负载时,输出电压是不同的

网友:
1.2V做什么用途?盾电源内阻不定,串接电阻不一定有效.
用二极管
(5-1.2)/0.7=5(只),
试一下,5只或6只

网友:
晕,有降压IC吧,电阻分压不好!

网友:
电阻分压不准,还是用电子元件电路来实现吧

网友:
如果后面带的是小功率的负载的话可以考虑用串联分压电路,也可以用LM358做一个比较电路,比较器一个脚可调精密电阻串联分压做取样电压1.2V,另外一个脚接三极管的输出端反馈,输出端的电压反馈回来跟取样电压做比较,控制三极管的占空比达到调节输出电压高低的目的,也可以参考主板各大单元供电电路

网友(2012-08-22):
买个稳压块得了

网友:
电阻串联分压可以办到或1.2V的稳压管也行

网友:
最好是搞个装换ic。

网友:
今天看51开发板记得有种电子元件就是稳压降压的,似乎是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