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754主板主板维修实例

楼主(2012-07-07):
1、当那到主板,目测了一下,没问题
       2、打了一下CPU4针对地阻值,没问题,
       3、上电测量,测试卡上的复位灯常这,没复位,测各个MOS管的输出,发现北桥有 一MOS管无输出,S极电压0V,D级电压3.3V,G级电压1.8V,不对, 之后上假负载,测CPU主供电0V,时钟与复位还有VTT电压都正常,就是没有主供电,想都没想就把主电源芯片RT9246给换了,可是还不行,又把负电源芯片RT9603两个也全换了还是没电,晕啊,

        4、没办法,毛病还很重哦,慢慢的测吧,与是就在网上找 RT9246的PDF文件,测RT9246与RT9603的电源都正常,芯片也刚换过的,无思路……   休息一会

       5、在查吧,VID针不在假负载时是2。3V的电压,上了假负载是(VID1-5针)全0V,正常啊,查DVD与SS针脚0V,正常时SS针脚是5V左右,DVD是1。5V左右吧,可全是0V不对, 看了看图纸,DVD是通过一个电阻接到12V上的,想都没想就把电阻给拆下来了,量了一下正常啊,就又把电阻给装上去,真晕死了,又看图纸的SS脚,与一个电容相连,电容别一脚接地,想会不会是电容漏电啊, 拆了,找了个一大小一样的电容装上去还是不行,真头痛,都不想修了,可是生意也不好,没活干啊, 在修吧,就又跑SS脚,十几分钟过去了还是跑不出个什么来,就跑DVD脚,与一个场管(小**管的样子)相连,拆了,量了一下没问题,不管那么多了,上电,有了CPU主供电了,那心情真高兴,可是一看测试卡,复位灯还是常亮,心想,可能是没上CPU的问题吧,上CPU,晕,复位灯还是常亮,就又测北桥的MOS管还是没电压,换MOS管,不行,MOS管的G级与LM324相连,换LM324,还是不行,跑线路吧,发现LM324的输入脚与一个ATPA01的的家伙相连,不会真是这个ATPA01坏了吧, 于是换上ATPA01,加电开机一切正常。

网友:
新注册的会员看不懂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