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锋锐K40A 充电灯不亮 不开机 附图在线等

楼主(2012-07-08):
现在测量BATT+端电压2.7V 怀疑那个44350坏了 但是不太敢换 高手帮忙研究一下 我觉得这里电压太低了 这个是受控于那里?

清华同方,锋锐K40A+新蓝SLA0+A45-40+TOPSTAR+S42Q_VerA+(W83L951ADG).pdf

网友:
换了一个4468 现在BATT+是19V了 瞬间测量的

网友:
BATT+端电压低,是由于PQ24的沟道没有打开,即PQ24的4脚G极电压低,查PR27\PR25\PC29和ALW_EN是低电平所致。

网友:
有没有大师来解答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