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华硕主板从没见过的问题!!!!

楼主(2012-07-08):
客户开始拿来是不跑cpu,后来就把主板拆下来就正常了,在安装上开机蓝屏心想系统问题就给做了个系统,做着做着屏不显示了,但主板还在运行。然后重启了!就开不开了!还是不跑cpu,拆主板上诊断卡跑到d5就掉电,去掉内存跑E0就不掉电了。换了内存也不行!cpu也换了还是不行 !求救啊!

网友:
查内存供电,内存电源管理

网友:
内存供电我测了上拉电阻0.8V  应该正常啊!

网友:
清COMS,华硕常见故障

网友:
查内存电源管理,同时建议楼主刷BIOS

网友:
0.8V的vtt电压,说低也不低,但是离0.9还差0.1哦。最好把插内存开机等出现状况的时候看看电压出现什么情况?

网友:
清coms  不行刷刷blos试试  多半解决

网友:
其实维修要有系统的进行,不是想一个就干一个的,先简单后复杂,选软后硬。
针对故障我建议:
1. 先刷bios(反正官方有bios不需要成本,也无风险)
2. 如果是amd的换一个cpu试试,amd的cpu总会出现给人意想不到的问题。
3. 加焊上排阻试试,有条件用示波器看看内存供电波形与正常的对比一下
4. 直接BGA北桥。 算了

网友:
有时上内存还不掉电南桥还发烫  一般时钟电压为多少啊、?

网友:
补充不足
775的底座用测试灯看看底座有没有虚汗,

网友:
看着应该是个INTEL  的    供电   VTT  负载  总线  SPD电压   如果都正常  查 内存槽刀背桥的排阻  看看是不是损坏  坏了会引起不过内存

网友:
是775吧,这板子你注意内存附近,容易断线的说,另外,先清下COMS,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网友:
明显是挡内存,内存这一块的问题,楼主就从这里为切入点
电压,总线,对地阻,一一排除~~

网友:
洗北桥,BGA北桥吧

网友:
看看有米7120这个芯片。换个试下

网友:
查查内存供电,内存到北桥的信号线换内存。最后在动桥。本人不建议直接动桥。这样有很大风险,。

网友:
真是搞不懂到底怎么搞了,有的说这有的说那。

网友:
期待结果出来呀

网友:
看看内存的3.3V的两只脚的阻值怎么样是空焊还是桥的问题

网友:
有修过一片映泰板跟这问题一样,最后动北桥  拆下来的时候掉点了    ,所以直接动北桥风险好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