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独测试一根灯管发红,是不是灯管问题呢?

楼主(2012-07-08):
如上所述,是联想L195WE显示器,故障是开机等待那么10来秒就自动待机了,电源指示灯由蓝灯变为橙色灯
今天订了高压板,但是单独测试灯管的时候,发现一根灯管是红色的……
难道是灯管的问题吗?
还不想换灯管,因为技术不好……
请各位大大指示一下
4根灯管里面有一根是发红的……
现在的问题是,更换了故障灯管,但是出现了花屏,按压一下偶尔没事?是不是安装屏幕的时候出了问题?请高手指点……

网友:
你先把原高压板外接四个灯管试试,要是可以正常点亮不保护了那你就换灯管吧.

网友:
   不用试,换了灯管肯定好

网友:
灯管红色是老化的标志,要更换,不换也行,但是要高去保护

不要再误人,看看这篇贴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42551

网友:
我给你个方法  不去高保护也行 那就是发红那根灯管不接   然后拆跟笔记本灯管接上  想办法装固定好

网友:
楼主还是换灯管吧,以免返修四根一起换是最好的;
一般来说,高压条去保护是一种极端做法,论坛里有篇贴子就是叫这样做的后果,很赞同这种说法~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542551

网友:
换了灯管应该就没事了

网友:
灯管老化.  建议你换掉好了.

网友:
做什么事情不能一棒子打死,看情况用方法,不是说所有的都不可以去保护,如果硬要钻牛角那就没办法了,至少我去保护现在还没出过问题,

网友:
建议用原机外接4根灯管测试若一切正常说明灯管确实有问题需更换,若不想换也不建议你去保护,可以不接有问题的灯管,此时可以将问题灯管悬空,在空下的高压插座位置焊上一个0.22/3kv的电容即可。

网友:
灯管已经老化

网友:
我乜就是换灯管。。感觉显示器没有什么好修的,一搬问题都出在灯管的比较多

网友:
空闲时在废屏上多练习一下灯管折、焊、装。艺高了,人就大胆了。正确换灯管应该是必修课。

网友:
我感觉应该是驱动板的关系大点 灯管老化不会导致待机啊

网友A:
   老大你这个问题就大了,先说你换灯管,发红是灯管老化的现象一定要换要不用不长久,去保护是没的办法的办法,给日本人修的时候可以去保护。你现在是换了灯管花屏,问题就是花屏是怎么个花法?搞不好是你把屏上面的排线搞坏掉了,你仔细看看,如真搞坏了你还得去压线!麻烦事!!记得温柔一点! 好最后再说你开始的故障,开机一会儿跳成节能状态,这个你得查信号有没有正常输入主板,你现在一个一个来吧。不是我吓你,是你的路子我原原的走过。要不我也不写这么多。祝你好运!!

网友:
肯定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大你这个问题就大了,先说你换灯管,发红是灯管老化的现象一定要换要不用不长久,去保护是没的办法的办 ...

哎,知道问题了,确实是排线坏了,真头疼,赔了客户一个显示器……

网友:
小问题 灯管一换就OK了 花屏 可能是线没有接好

网友:
肯定是灯管的问题,毫无疑问 绝对的。

网友:
应该是 那一根灯管老化了

网友:
灯管老化了,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