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死了,老是炸板子

楼主(2012-07-08):
我不知道为什么,用万用表老是炸板子,昨到量300V的时候黑表笔一碰到电容负极,就炸了,我真是碰都不敢碰了

网友:
先放电后在测量。

网友:
不会吧,是不是档位错了。

网友:
高压有危险,维修要小心。

网友:
注意用电安全 ,注意你的表哦,表烧了事要钱买滴。。。没通电之前要学会排雷啊 哥。一般来说元器件坏的要先找出来,测量对地阻值,去掉保险串联灯泡当假负载,300V电容一定要记住,电源不工作300V电容存电的电压不会很快泄放掉,所以测量的售后要注意下

网友:
那是300v 大电容  能不炸吗  !! 先放电在测量

网友:
先放电嘛,表还是贵呀

网友:
档位有误请仔细核对确保无误再用。

网友:
你用什么档位测量?测量什么?红表笔悬空只用黑表笔碰电容负极也炸?

网友:
放电再做其他的吗,你的档位有没找错呀,表笔有没拿错呀

网友:
档位错了吧  我都对接的

网友:
老大,还是看你的表再说,这个问题不可能呀!你细说一下炸是炸了哪一部分?

网友:
台表?AC220供电的?

网友:
你是不是用蜂鸣档……   俩表笔把电容短路了导致放电

网友:
放了电没啊

网友:
理论上单针不会炸的

网友:
肯定是新手吧,万用表使用方法一定要牢记。

网友:
你这下说的,吓得我都不敢修电源板了

网友:
不要怕,在修的时候,测试时把板子的原件面向下,就算炸了,一般也不会把板子扎起来,我想这样就不会伤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