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HK300-41SP电源带负载能力差

楼主(2012-07-08):
短接绿线到地风扇一动不动.拆开盒子看见大电容明显鼓包并且此电源的两只电容不一样说明以前维修过.更换鼓包大电容更换风扇上机测试正常收工.故障原因分析:此电源风扇不转造成大电容长期在高温下工作而鼓包从而引起带不起负载.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3.0
还有分压电阻了?测了没? 我就试过换长城电源的,只换电容不换电阻,很快又爆了。

网友:
好简单的维修哟,

网友:
楼主太棒了,理论扎实,一针见血,直接找到关键问题点,秒杀啊,膜拜。

网友:
这个应该说明不了问题吧~!我换过新的几次大电容,还是负载能力差~!

网友:
这个也发出来呀

网友:
大电容股屁股一定要检查100多K的平衡电阻,两电容容量一定要一样的

网友:
nzz
这故障可不一般,不查平衡电阻,过不久还是要“鼓包”

网友:
故障太一般不过了

网友:
不知道,我要等多久,才学到楼主的一半功夫啊!

网友:
Lz试试把电容换了,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