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Q40不显示

楼主(2012-07-08):
  HPCQ40不显示,开机灯亮屏无反应,。

网友(点评):
看一个电流路到多少了,是ADM还是INTEL的芯片组。

网友:
测测电压啊

网友:
你这样描述  没人能帮得了你啊

网友:
说清楚点啊

网友:
本来是提一个问   却这么简单  我勒个去  佩服你

网友:
首先 外接显示不 还有就是 电流跑到多少啊  说打这么简单怎么给你分析啊

网友:
照楼主说的做吧 然后再报告情况

网友:
描述不清,无法判断,也不知是什么芯片组

网友:
可能屏线坏了

网友:
完全不知道怎么回答

网友:
问题含糊吖。具体点~

网友:
要是这么简单的问一句 机子就能亮的话!那还维修什么?

网友:
抓住重点  多唠几句呗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帖子变成推荐贴,帮忙是应该的,但是这样你让我们怎么帮,

网友:
电流是多少啊,外显有没有显啊

网友:
情况不清楚,无法解决

网友:
楼猪在表达什么

网友:
说清楚些  看他电流跳变是多少

网友:
通病换主板

网友:
看看外接好不好,假如外接是好的,有可能排线坏了,这个机器排线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