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R400笔记本液晶屏无显示,外接显示器能显示

楼主(2012-07-08):
一台联想ThinkPad R400笔记本液晶屏无显示,除无线网络指示灯和夜明灯能点亮外,其他指示灯不亮,外接显示器能正常显示,请问是何故障,谢先。

网友:
先查高压条 再换个平试一下 查一下屏的工作条件

网友:
查屏接口工作条件。肯定屏没供电

网友:
    先查下高压吧   如果是LCD的  再找个高压点屏试试呗

网友:
看看屏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
看下屏接口的保险,有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