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RO08S开机要密码 已解决

楼主(2012-07-08):
原来是开机6屏。。直接加焊显卡显示正常了。不过现在开机要输密码。进BIOS和开机都提示密码。问过客户没设置过密码。必须刷BIOS吗。有没其他解决办法啊

已经解决了。论坛里找了个密码表。对应输入就好了。输的是系统时间。对应生产日期无效,开机提示要密码。连续输入3次密码错误后可以按F2进入系统的。进入系统的看见的时间对应密码表就可以清除密码了

网友:
貌似很高深啊 进BIOS都要密码 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刷BIOS 你这种方法我还真没玩过 学习啦

网友:
哎呀,还真这样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