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导热管问题

楼主(2012-07-08):
笔记本导热管的确是也有坏的,我有一个大家千万不要去剪掉和压导热管,要不然导热管就没用了。我就是被这坑苦了,hp笔记本原来是独立板,后换集成的,导热管有点长,那边的人叫我剪掉一点,后面导热管就没用了,热量导不出去,那导热管里面是真空的。一搞的会漏气就废了。

网友:
真倒霉后面这生气就没做成,害我去了几十块的运费。

网友:
本来就不能减的。。楼主这点常识都不懂。?

网友:
cpu散热器导热管是一种具有极高导热性能的传热元件,它通过在全封闭真空管内的液体的蒸发与凝结来传递热量,它利用毛吸作用等流体原理,起到类似冰箱压缩机制冷的效果。其具有极高的导热性、优良的等温性、热流密度可变性、热流方向可逆性、可远距离传替等一系列优点。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不是呀,我也知道不能呀,卖主板那边的人说可以,他说他那边的客户都是那样改的,我还以为真可以,所以就上当了,

网友(点评):
卖主板的人没常识

网友(点评):
说这话连忽悠都算不上,就是骗人的说法!

网友:
哈哈,卖板的吓撤

网友:
看风咩呀。

网友:
卖台式机主板的吧,以为是台式机主板的散热片,多一点少一点无所谓。。。

这么解释,看来有点像。
果断有同感~

网友:
被卖家忽优了

网友(点评):
不是忽悠,那是骗子!

网友:
哎?  我貌似听一位大神说过,里面应该是液体的啊···

网友(点评):
气液共存,才能导热的呀。

网友:
那是不能剪的!~

网友:
9楼的同仁 已经把卖家想得很彻底了~

网友:
通过在全封闭真空管内的液体的蒸发与凝结来传递热量

网友:
那个是要技术的,不是不能剪,要剪的话就要用一个特使的钳子,要留的那一段用工具吧铜管压扁并不剪断,使受压的哪一段密封不漏液,然后将多余的那一段剪掉,然后把好的那一段剪口密封好就好了 。如果直接剪开导致漏液,那就没有传热功能了
原理就像楼上的兄弟说的用导热液传热,挥发性很厉害,跟氟利昂似地,漏气就挥发

网友(2018-12-27):
导热管常有遇到坏的,不 能剪的,E40经常坏热管

网友:
淘宝上卖东西的人的话不能信,这些人主板有问题就说我测试过的,芯片有问题也是我测试过的

网友:
经一事,长一智,下今次当买个教训,下次注意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