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6zg 雷击纵实例

楼主(2012-07-08):
本人有一台宏基4736zg被雷击了,按开机键后,秒钟就灭掉了(可以触发,电流跑到0.32),测了下网卡旁的小电容,有短路,二话不说马上把网卡IC给摘了,结果还是不行,冷战了两三天后,斗志又来了,在老师的指导下,又换了个CPU试试,结果还是不行(不是CPU的问题),后来又换回来了自已的CPU,神又开始站在我这里了,开机后电流跑到0.79(只跳变了一下)而且不掉电了,真是百不得其解呀,时钟复位都正常后,装机测试,结果还是不行呀,用示波器打总线(没有波型),用脑子思考下,应该是没有抓到BIOS,在网上下了BIOS后,正准备刷BIOS,结果后现烧录机用不了,……待续

网友:
在讲故事啊,坐听

网友:
曲折离奇,情节起伏,期待楼主续作……
另外,这雷也劈的好狠啊,跟RP有关系没有?

网友:
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由于之前网卡IC被雷击穿后,一真没有找到同型号的IC,所心没有装上去,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被搞死了,告诫各位同行,宏基有些机了如果你没有装网卡IC,机子是不会去抓BIOS,所以导致不开机,之前还走了不少的弯路,把BIOS也刷了,感悟:有时候,修笔记本电脑,经验是很重要的,

网友:
因为之前把网卡IC给摘下来了(网卡IC被雷击穿了),没有找到同型号的IC,所以就没有装上去,导致CPU不抓BIOS,告诫各个同行,有些宏基的笔记本电脑不装网卡IC,是不会开机了

网友:
不是吧,还真没注意过,受教了

网友:
大哥  请教一下,我也是这个型号的,让雷劈了,不开机,看了一下主板,防雷芯片周围的电阻,都给烧了,发I/O烫 ,就换了一个I/O,就不热了,网卡,防雷芯片,都拆了,还是不开机,开关电压,16.9v,不知道怎么弄了,换件还没有,不知道怎么弄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