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t8802a的问题

楼主(2012-07-08):
各位师傅们,小弟请教一下,rt8802a的第一脚en 只有1.07V正常吗?其它条件都满足了,就是没有cpu供电、12脚有1.28V。32脚有5.08v、请问怎么回事呢?芯片都换过了。

网友A:
楼主你的是啥板  我的情况跟你的一样  是SY_I5P43的板   我的第一脚有1.19V    其他跟你一样      不知道你有没有搞好了

网友B:
正常,你确定其他条件都满足了吗?

网友:
这个芯片比较难弄,我有块主板也是这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是啥板  我的情况跟你的一样  是SY_I5P43的板   我的第一脚有1.19V    其他跟你一样      不知道你 ...

哎!还没好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正常,你确定其他条件都满足了吗?

应该是吧!请问还需要什么条件呢!

网友:
1。02比较低,试着给个3.3V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吧!请问还需要什么条件呢!

是什么芯片组,有没有专用芯片,vcore是其他条件都满足了最后才上的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什么芯片组,有没有专用芯片,vcore是其他条件都满足了最后才上的电

intel 的,945的呢!

网友:
查二脚,有没有送出VRMGD信号,二脚电压1伏左右,一般通过两个三级管和电阻上拉送到南桥,没有这个信号不会有VCORE

网友:
1脚一般是1V2左右,你的有点低,可以直接飞个1V2到1脚试试!

网友:
应该是比较难焊

网友(2014-11-30):
YOU 有图纸吗,  可以分析看看

网友:
第一脚en 有1.2V算是正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