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赏求助:神州电脑优雅嗄A560P B94 D1开机认不到系统

楼主(2012-07-08):
开机神州的LOGO完了以后,就一直在一个界面,屏幕左上角有个横杠在闪(一个输入框的长度),其他的都没有显示什么。就是左上脚有个那个,然后一直那样 没有进系统。
我原来装的是双系统,C盘WIN7 32位 D盘 WIN7 64位。 一下班回到家就是这样 是怎么回事!!!!大侠帮忙啊!!!悬赏!!!
最佳答案
zgbjb
先把硬盘拆掉,在开机看看LOGO完了以后是否会提示硬盘系统未装,如果有在关机把硬盘装上在看看是不是又会出现“横杠在闪”,如果有可能跟硬盘有关,不然则反之。希望你能帮到你。
win7

网友:
先把硬盘拆掉,在开机看看LOGO完了以后是否会提示硬盘系统未装,如果有在关机把硬盘装上在看看是不是又会出现“横杠在闪”,如果有可能跟硬盘有关,不然则反之。希望你能帮到你。
同意楼主:
5.0
不懂小飞
同意楼主:

网友:
不是系统损坏就是硬盘损坏,最好重新分区再装系统试试
同意楼主:
4.0
laiyuxin
同意楼主:

网友:
直接换个自己知道是个好的硬盘重装个系统,这样就可以先把问题锁定在某块,再找切入点~
反对楼主:
5.0
laiyuxin
反对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