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A600一体机 出LOGO掉电 求助?

楼主(2012-07-08):
联想A600 高端一体机 开机出联想LOGO 就掉电 加焊了ATI显卡 换了82801IBM南桥 还是故障原样 真心求助??

网友:
CPU换过了么,开关键好的么!先排除简单问题啊

网友:
温控部分查没?

网友:
掉电很蛋痛啊

网友:
上次也是修一台DELL的一体机,最后还是失败收场!就是不开机。

网友:
查cpu和内存供电

网友:
一体机和笔记本还是有点不太一样,它是介于台式和笔记本之间的。

网友:
CPU 换过不? 我这边的联想一体机 有2台掉电 都是CPU有问题!

网友:
还有就是电源有没有问题?

网友:
楼主搞好了吗?有结果也发出来大家学习下

网友:
把显卡风扇和CPU都换了。 就好了。

网友:
显卡风扇和CPU风扇。

网友:
售后的兄弟说,联想一体机,CPU换的多,尤其是I3 I5的
可以考虑换一块

网友:
一体机啊   还没接触过呢

网友:
先看开关是不是好的!然后换CPU试一下,还有就是其他插线逐一排查~

网友:
万用表和我的一样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看看温控芯片

网友:
加焊下cpu供电ic试试!

网友:
万用表和我这个一样的!  掉电,  你看看 IO  试试!

网友:
有个控制显示的芯片吧换看看

网友:
能跑到LOGO 建议先换U 看看.还有外设全撤了.USB也别放过.

网友:
LOGO掉电的确实很蛋疼 慢慢着手吧

网友:
楼主,我这里有个一样的机器,你的解决了没啊
啊

网友:
加焊一下CPU座看看

网友:
我的是不加硬盘不掉电,是不是硬盘供电,不够啊

网友:
CPU 供电稳定吗? 最好用示波器测

网友:
刷BIOS 换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