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355wb电源问题

楼主(2012-07-08):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新建文件夹
绿线1.7v,紫线3.6v ,通电就有糊味。怎么查? 无意中发现小变压器和辅助开关管中间有个稳压二极管开路,换上 没有糊味了。但电压还是不对,紫线跑了一遍,没什么问题。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在线等高手指点

网友:
先查糊味哪里来的啊
待机+5VSB电压低了,只3.6V,查辅助电源

网友:
同意楼上!辅助电路可先换新的10V1000U电解电容,再查稳压二极管是否软击穿,接着查TL431(稳压的),把这些处理完看待机电压正常稳定再修其它。 通电试的时候最好串接一个40W灯泡

网友:
查下糊味是不是辅助变压器发出来的。

网友:
新手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第一张图的 最大的二极管 怎么判断好坏

网友:
那个二极管 正向20多欧 反向几百k欧

网友:
先用万能表测一下保险丝,整流桥,电源芯片,。。。

网友B:
查辅助电源线路和次级输出电压的中间那个整流管(都烧变色),一般般的电源,没几个元件很容易查的。
糊味一般是电容问题,焦味一般是线圈问题。

就象烤羊肉串和烤鸡翅,味道不一样,能区分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图的 最大的二极管 怎么判断好坏

二极管都是正向导通反向截止,用二极管挡测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图的 最大的二极管 怎么判断好坏

二极管容易测,大的一百多,小的500-800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查辅助电源线路和次级输出电压的中间那个整流管(都烧变色),一般般的电源,没几个元件很容易查的。
糊味 ...

没短接 输出电压有问题 跟中间的那个整流管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C:
看看有哪里烧了没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看看有哪里烧了没

没看出来,只有2处变颜色了,图上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看出来,只有2处变颜色了,图上有

看不清楚,哪里变颜色了,是什么变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不清楚,哪里变颜色了,是什么变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短接 输出电压有问题 跟中间的那个整流管没什么关系吧

问题是什么样的二极管坏了?对辅助电源有什么影响?相关元件也可能变得性能不良。
先查辅助电源,后查次级输出电压部分。辅助开关管,滤波电容和相关电阻是查的重点。
变色的地方不一定就坏了,有时电源有好几处坏。只能一步步查。

网友:
顺便问下,绿线电压哪里出来的?494吗

网友:
刚才又发现 光偶 连得一个电阻100k变大了,换上后,绿线变成了2v多了,请达人们指点

网友:
如果300V电压正常 先把待机5V修正常在说了  待机电压低   查光耦 431取样电阻。

网友:
那测测那周围元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