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长城M932

楼主(2012-07-08):
我手上的一台长城M932,屏型号:  HT185WX1-100,屏是收下顾客的,想装上电源驱动板自己用,用通用鼎科2621无法点亮,从基地发回的乐华2025(说是已经写好的)也是不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好像看了下原装屏线和通用的屏线不同,不知道是不是屏线问题,望有修复过这种屏的前辈指教下.......(如果是屏线问题的话,要怎么跳屏线啊?)
补况:屏应该是好的,驱动板坏之前是我换的电源板,当时就用2621试过了,就是这种状况,后来用他的驱动板就正常了,没想 到换电源板后一个星期,驱动板也烧坏了....

网友:
你有没有长城原装板子 有的话 我明天可以给你 长城的程序

网友A:
这个应该还是程序的问题,我记得以前好像修过个18.5的长城,怎么搞都不行,费了好大的劲找到个驱动搞好了。

网友:
没有原装驱动板了,我想用2025写一次,你有程序就给我试一下吧,先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还是程序的问题,我记得以前好像修过个18.5的长城,怎么搞都不行,费了好大的劲找到个驱动搞好了。

你用的是什么板写的程序,能发给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板写的程序,能发给我吗

对不起我也没有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