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8502E JXA代换

楼主(2012-07-08):
IT8502E JXA能用IT8502E JXO代换吗/我买的是JXA发的确是JXO告诉他发错了对方的答案是只要是JX开头都能代换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
后缀不一样,有的不能换,

你看看两个芯片的datasheet,如果引脚一样,可以换试试,
如果引脚都不一样,就别换了。

网友:
好像有的可以,有的不行

网友(2014-07-08):
应该要后缀一样吧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吧,这又不是KB系列的ec

网友:
问题不大,只差一个字的编号,厂家也不会设计到有好大区别。

网友(2014-08-08):
完全能带换  JXA 和KXA的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