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sl400

楼主(2012-07-08):
联想 sl400 待机车0。004 开关有3。3V不触发,各电感对地不短。大家给点思路吧
不触发

网友:
查吧。EC啊桥啊

网友:
EC换过。TPS51120上有5V 3。3V 在电感上就量不到,真的很郁闷请指教

网友:
待机缺5V。。你可以在这里查一查

网友:
查线性3V 5V 有没.有就查有没和3V 5V的待机电压.没有就查它的工作条件

网友:
拿来主义, 你直接发来我给你修好了,哪有这么问问题的!

网友:
水,弄点分,

网友:
找图纸查吧!!!1

网友:
你这机器换板应该可以好,哈哈

网友:
先刷BIOS,然后看看3 5v有没有

网友:
这款机器的开关那里容易进水 看看是不是

网友:
查图纸了我给3V5V直接飞线也不行最终以换板搞定,到此封贴。

网友:
说的太潦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