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康佳LC32FS82C

楼主(2012-07-08):
求助康佳LC32FS82C的电源板Q956一贴片三极管1406用什么常用的代换?电源板号:34007050

网友:
一般都能代换,你确定是三极管,就找三极管

网友:
我刚刚修了个康佳32寸的电源板烧了,修了2个多小时都没有修好,也是换过芯片,三极管,也没有修好,拿到售后,也没有修好,换了个新电源板,也不贵才100元呀。

网友:
我用1015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