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主板pca-6006开机诊断卡00

楼主(2012-07-08):
一台工控机pca-6006不显示,诊断卡00,CPU电压1.5正常,内存供电正常,BIOS刷过,io换了。还是00.求解

网友:
对了,这个板子有复位

网友:
工控机都是低配置,高稳定的,仔细看你看,

网友:
看看COMS有电没

网友:
小弟修过十几块工控机!都是有电容爆!换电容后,试试依旧不亮!怀疑cpu上的太低!但没有高cpu!客户拿回去都能点亮了!我现在都有点蒙!

网友:
电池有电,我把CPU座拆开清理了一下,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