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R61无1.5V电压

楼主(2012-07-08):
笔记本型号;联想R61 独显
故障现象:1.5V电压只有0.52V
维修过程:更换过2个MAX1540E,四个场管也都更换过,外围元件也都正常。MAX1540E工作条件也有啊
19主供电有,20脚LDO也有,5。23。16分别是VCC,BST1,BST2都有5V电压,8脚REF1。99V的,31。32 ON2。ON1都有3。3V电压, QQ44下管控制电压居然有5V,求解中啊

网友:
查反馈电路

网友:
看反馈,还有可能是短路

网友:
看看桥上面的电容阻止对不对

网友(2012-08-07):
这片主板换了南桥,换了充电芯片,3V5V单元芯片,最后就是不出1。5V,最后没有修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