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机孔全插进去没声音,插一半正常

楼主(2012-07-08):
什么问题....

网友:
目测是孔坏了

网友:
先换个耳机孔啊

网友:
却换管坏吧

网友:
我的 电脑也一样问题,凑合着用了,懒的搞!

网友:
换耳机口,秒杀哦

网友:
不挣钱啊.还麻烦

网友:
耳机问题吧

网友:
想要完美就要舍得花钱,想要省钱就凑合着用吧。

网友:
弹片接触不好  换接口

网友:
换接口也不一定行。有换过还一样

网友:
明显的接口问题了

网友:
虽然都是3.5的耳机空,但是还是有不一样的,现在最好的是6级的,而之前的老产品耳机都是两级的,想你这种就是典型的耳机不匹配

网友:
一般是插口问题了

网友:
是不是耳机不匹配?3.5的头有三个接触头的还有4个接触头的,不一样的

网友:
更换一个耳机插孔试试

网友:
是惠普的CQ35吗

网友:
换个插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