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不触发

楼主(2012-07-08):
今天接一板子,昂达n78c,台式主板维修。开机键上有3.3的待机电压,开机键可以拉低,但就是不触发,板子没看见io,南桥,只有一个桥的,时钟也集成在里面,强行开机,cpu不发热,桥有点温度,想问哈,是不是桥坏了呀

网友:
换晶振吧。。。。。。我遇到过。。不知楼主的是否一样

网友:
直接干桥就是了

网友:
强行开机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
这种情况不一定是桥,还是要仔细查桥周边的元件和小芯片。

网友:
也不一定全是桥的问题 不过这种板桥挂的可能性大

网友:
不触发的只能一点一点量啊,触发条件正常吗,RSMRST,I/O_RST,RCT_RST,PWR_BIN 32.768KHZ

网友:
好像开机的因素也没有其他的原因了,上面说的有道理

网友:
个人直觉,桥

网友:
桥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这板子没晶振,IO也集成了,貌似开机也直接进桥了,强行出发桥有点温度,U的温度很低的

网友:
内存旁边的9202 坏了 ,,

网友:
前两天我也接到一块一样毛病,没搞好

网友(2012-09-05):
我也遇到几块这样问题的,都没搞好。

网友(2012-10-11):
不一定是桥的问题

网友:
这牛B的板子。小弟真么见过,开眼界了,很感兴趣,楼主若问题解决了,上报。一定上报

网友:
集成IO和桥和时钟的都比较容易坏 查查周边的小件

网友:
我这有一个.是一样的问题,没修好啊

网友:
这个不好说,要测啊

网友(2013-01-13):
我的也一样呀,不知道是哪的事

网友(2015-10-04):
我也遇到一个

网友(2016-05-14):
什么都集成了,肯定是桥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