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键盘及USB供电弱的问题

楼主(2012-07-08):
手上一块华擎的M3A790GXH/128M
使用正常,但有一个毛病是USB供电不足,前置面板一定认不到移动硬盘,跟面板没关系,换过几个机箱试过的。就算是直接插主板上也必须插2个USB口。
百度搜之,发现很多人都说这块板有这个毛病,有说跳线5VSB到5V,默认是5VSB,跳到5V后,没用,跟原来一样。而且跳到5V的时候,有时候第一次开机不认键盘,得重启一下才认得到。于是只能跳回5VSB。
前几天搞了个金士顿8G优盘,插上去,识别出来的信息不对,显示可移动磁盘,打开来,里面是空的,换一台电脑,插上去,显示正常,显示的是金士顿字样的优盘,打开,里面有内置的UDRIVE文件。
跳5V 跳5VSB多次,插前插后试过N次,只插一个优盘,也只是偶尔能准确识别,识别到了,复制文件就没有问题,可以正常用。
请问各位师傅有没有修理办法?
电源换过几个试了的,这个可以排除,另外,5V和5VSB供电也是正常的

网友:
换个系统试一下

网友:
系统换过的,没有效果,今天刷了下老版本的BIOS,一插,能识别8G优盘了,断开,再插,还行,再用段时间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