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主板CPU供电产生原理

楼主(2012-07-08):
INTEL芯片组CPU供电产生原理:
   1,》当触发开关通电后,主板上的各电路开始运作,产生总线供电
   2.》总线供电供给CPU中的VID控制器,当CPU收到总线供电后,发出VID信号
   3.》同时经过三极管转换产生VTTPWRGD信号给电源管理芯片EN
   4.》当电源管理芯片收到VTTPWRGD便会对VID信号解码,并控制后端的开关元件输出CPU预设电压值
   5.》电源管理芯片正常产生VCORE后,发出VRMPWRGD

网友A:
然后VRMPWRGD发给谁了?然后再复位是吗?

网友:
给南桥--然后VCORE一路去开启时钟,ATX的PG经电路转换给南桥。南桥发出CPUPWRGD给CPU,同时出一路PLTRST给北桥,一路PCIRST给PCI槽。北桥得到PLTRST后发出CPU复位。

网友(2012-08-12):
引用 网友A:
然后VRMPWRGD发给谁了?然后再复位是吗?

给南桥,然后与PWROK相与后,南桥发出H_CPUPWRGD

网友:
谁哪里有AMD的时序,月饼讲的

网友:
INTEL芯片组CPU供电产生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