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8500 显卡用几分钟黑屏是什么原因?求高手指教

楼主(2012-07-08):
ONDA  8500 显卡用几分钟黑屏是什么原因?

网友:
看下电容爆了没有

网友:
废话不多说干GPU

网友:
加焊下GPU 看看

网友:
电压不稳定定也会黑屏!换下电容,场关!再不行的话就做吧!

网友:
电容没有爆。而且还有重启的现象

网友:
加焊了下,直接成花屏

网友:
GPU加焊功夫不到家,多练习。

网友:
加焊要彻底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