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无待机维修

楼主(2012-07-08):
通电测3v、5v没有。测U41/MAX1901供电脚无供电。回到头直接测总保险F2正常,F2正常DOCK-PWR20_F也就有正常电压,继续向下,Q34输入级有19v控制级高电平,输出级无电压,Q34处于截止状态。Q34控制级低电平才导通。Q34控制级受制于DISCHARGE和-PWRSHUTDOWN这两个信号。故测这两个信号,无电平。这两个信号来自U61,所以查U61待机情况下的基本工作条件。产生DISCHARGE和-PWRSHUTDOWN这两个信号U61需要具备3个条件:1、VREGIN20电压;2、U61的温度控制电路(U61/55脚串了13个热敏电阻)3、VCC3SW上拉电压。知道这些,检查就有方向了。U61上的VREGIN20正常。下来我就查了热敏电阻,打开点位图查到RT10时就发现了问题所在。笔记本不亮的原因也就很明显了。客户自己拆机,下键盘插口时搞松了那个热敏电阻。

上述情况是这样

可是过了一个晚上我来装机    ,一接电发现待机电流一下子上到0.08几   然后掉到0.001     ,然后又返回来测各个供电,U61  有主供电   ,有3 V  SW   Q34的G极也是6.几V算是正常了   可是到Q34的D极就只有1.11V了     公共端也是1.11V     公共端对地阻值是407欧   修至此处    再无思路了

网友:
公共点后级拉低吗

网友:
修好了分享一下经验啊

网友:
P沟道管子坏了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