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蓝屏

楼主(2012-07-08):
给这个机器换硬盘做系统然后出现以00000X7B结尾的蓝屏,按理说不是应该进去BIOS设置硬盘模式吗?可是他们说这个机器没有什么的?

网友:
装WIN7就好了

网友:
找个新点版本的XP装了试试

网友:
可是他们说这个机器没有什么的?    楼主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网友A:
1.看看硬盘模式是不是ATA,改成IDE模式

2.不行就刷一下BIOS就好了,应该是.F23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看看硬盘模式是不是ATA,改成IDE模式

2.不行就刷一下BIOS就好了,应该是.F23的

不知道怎么进去BIOS

网友:
BIOS 设置一下吧~~~~~~

网友:
换硬盘呢、、、、

网友:
刷个别的版本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