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笔记本进系统滚动条很久,如果缩短进度

楼主(2012-07-08):
ACER笔记本进系统滚动条很久,如果缩短进度

网友:
怎么缩短。。。

网友(2012-08-19):
注册表修改滚动条次数
1、打开注册表编辑器(单击“开始”-“运行”,输入:regedit,确定后即可进入注册表编辑器)。
打开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Memory Management\PrefetchParameters 主键并选中它,在右侧窗口中双击“EnablePrefetcher”在出现的“编辑DWORD值”的对话框中将值改为“1”(默认为3),单击“确定”关闭注册表编辑器。

网友:
3L 或者换固态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