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如何安装XP不蓝屏?

楼主(2012-07-08):
HP G4如何安装XP不蓝屏?

网友(2012-10-13):
叫客户装WIN7吧,这机器装XP很麻烦的,

网友(2013-06-17):
g4 1017tu,装xp蓝屏但有开机声音,我见过,这是属于显卡不gho资料不匹配的原因,解决办法:你只需要更换bios(hp FO6)资料即可,装上xp就一切正常了!

网友(2013-07-17):
尽干些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浪费时间啊。

网友(2013-11-12):
       应该不会蓝屏啊,是不是你的系统有问题啊,还是硬盘模式没改

网友(点评):
这款机器 改不了 硬盘模式 hp锁了

网友:
我是g4 的gho 后倒是不蓝屏  直接黑屏  反复测试原因 初步判定是显卡驱动问题 卸载后重启能亮 但没声音

网友:
具体如何做呢  麻烦说一下  我不知道 啥是hp fo6

网友:
     安装iso镜像的xp试试

网友:
下载集成最新SATA驱动的XP即可,但是G4装XP不能调亮度

网友(2015-12-28):
有些就是装不上去 换安装版试试

网友A(2016-07-01):
麻烦事呀,xp系统还是很容易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麻烦事呀,xp系统还是很容易坏的

改一下BIOS里面的硬盘模式应该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