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的cpu供电控制极有的没有电压

楼主(2012-07-08):
一块华硕P5QL/EPU 1.01g的主板,开始是上电后不过显卡,从机箱拆出来后就不跑码了,第一次点得时候重启一次,就像V星的版一样,找内存,然后就一直开着,插上显卡也没有,然后就到处找电压,到cpu处的时候,cpu供电有,四项供电,有两项的下场管没有控制,上场管控制有1.04v。另外两项上场管的控制有2.3v。下场管的控制有10.3V。对所有的上下场管打值都一样,这个是不是cpu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啊,电源管理芯片是EPU的。

网友:
接近九成是主电源IC不良。

网友:
基本可以确定是IC的问题。可以加焊一下

网友:
我换了,还是一样,最后加焊北桥好了

网友:
不过显卡呗你拆出来不跑码。是不是你把桥后面的小电容弄到了。。。。。。

网友:
有些对地的是开关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是修,拆不归我。是专门的拆机的

有两项的下场管没有控制
看看是不是坏了。

网友:
CPU管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