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KC S988A鼓包问题

楼主(2012-07-08):
  接到一台HKC S988A,故障现象是指示灯亮无显示。拆开后看到滤波电容鼓了三个,换完后故障解决。
客户拿走后用了三天又拿回来了,故障现象一样。拆开后看到之前换的三个电容又鼓包了,一气之下把12V,5V滤波电容都换掉了。过了一个星期客户又拿回来了,故障现象还是一样,上次换的电容全都鼓包了。
请教各位师傅,谁碰到过这样的故障现象,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
测输出电压是否有波动。已换电容质量是否优良规格是否符合要求,机内温度是否过高。

网友:
除了楼上所说的外,还要查电源初级的300V滤波、取样的电解电容是否减小或失效。
...有条件的话用示波器观察一下次级的输出波形,是否有高频的寄生振荡,对判断故障有帮助。

网友:
看看送给电容的

网友:
不好意思,电脑卡机了,检查电容电压稳定否。还有上面说的机内温度,实在不行的话就取了,在12V出来接高压板解决它。

网友:
你换的电容是不是太垃圾了啊 。     HKCS988A的板子  我换了N多电容  都没看到过返修电容还鼓包的
  还是检测你电容吧

网友:
明显是你的电容质量问题啊

网友:
你还是听听一二楼的吧,你还要好好注意450V电容。

网友:
没碰到过!

网友:
电容质量问题吧

网友:
初级滤波问题

网友:
给人家换好点的电容吧!

网友:
不知电容是哪个部分的,如前面是整流二极管,查一下整流管是否坏,交流成份流过电容使电容过载损坏。。。。。。。。

网友:
换拆机电容,电容耐压增加一个极别,5V用16V的,12V用35V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