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M61主板维修求助?

楼主(2012-07-08):
我现在就有一块这样的板子,问题是? 是我这个板子跑C1 不插内存会报警!插内存跑C1不报警!  桥做过,bios刷过,内存的电压正常,贴片电阻也没啥问题! 客户又很急! 郁闷中

网友:
检查过没存本身吗  M61 应该是800 或者667的 ···

网友:
有测试内存的AD线到桥的对地阻值正常不?还有内存的系统管理总线电压输出正常?(3.3v为正常)

网友:
电压正常的有3.3V 对地阻值也是一样的 检查过

网友:
看看有没有断线的地方!

网友A:
很急就对了,换板。

网友:
犀利啊  这都是电路问题

网友:
这么犀利啊

陈小平 -4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急就对了,换板。

晕死! 换板早就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