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640M不能正常开机,求助

楼主(2012-07-08):
上一个
电路图
各位大哥帮忙分析一下
有一个+3.3V_RTC_LDO电压不正常呀 这个电压是怎样产生的呀
求助
DELL

网友:
首先要保证1615是好的,要有供电,开启信号,才会有输出。

网友:
量5脚1脚正不正常 3.3
看下3脚阻值是不是低
都正常的话芯片坏
同意楼主:
2.5
uhjhny
同意楼主:

网友:
德克蓄电池
同意楼主:
测量下对地阻值

网友:
1 脚有电压,5脚高电平,换1615

网友:
+PWR_SRC正常话,检测电阻204和电容C588这两个元件一定要好的。再过来就是1615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