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电路基础

楼主(2012-07-08):
电子电路基础 2.1  电工电子基础与常用工具及仪表的使用2.1.1  电子电路
电荷的运动称为电流,即电子在导体内有规律的流动称为电流。电流用“I”来表示,单位是安培,用“A”来表示。二极管三极管、集成电路等半导体器件具有控制电子流动的性质,所以常常将它们称为电子器件。电子电路就是由电阻、线圈、电容等元件和二极管、三极管、IC等电子器件组合起来而构成的、能够实现某些特定功能的装置。
2.1.2  直流电与交流电
直流电常用“DC”来表示。其大小和方向都不随时间的变化。其正(+)极和负(一)极是确定不变的。交流电常用“AC”来表示。其大小和方向都随时间呈周期性变化。交流电没有正负极之分。
2.1.3  电压与电阻
两点电位之差称电压。用“V”来表示。单位是伏特,常用“u”来表示。阻挡电子在导体内通过的称电阻,常用“R”来表示,单位是欧姆(Ω)
2.1.4  欧姆定律
表示电流I(A)、电压v(u)和电阻R(Ω)三者之间的关系。如图所示:
(1)当电阻不变的情况下,电压增大,电流也增大。

图 2-1 电阻不变增大电压测量电路与测量结果
(2)当电压不变的情况下,电阻值增大,电流就会减小。

图2-2 电压不变增大电阻值测量电路与测量结果
根据这一规律得出如下公式:
V                                               V
I = — (A)              V = RI (V)             R = (Ω)
R                                                I
2.1.5  电功率与电功
电功率就是单位时间内电能所做的功。所谓电脑用电300瓦就是指电脑消耗电能功率的大小一般用“p”来表示,单位为瓦(w)。电功就是在某一段时间内用电能做功所消耗的电能的总和。单位为瓦.秒(W.S);瓦.时(w.h)千瓦.时(kw.h)由上述可知,电功可以用电功率和时间的乘积来表示。
2.1.6  万用表的使用
      万用电表简称万用表。常用于短路检测、产品质量检查以及电路中的电压和电流
  等电量的测量等。使用万用表要注意以下事项:
     (1)将万用表放置在水平位罩;    (2)确认万用表的指针指在“零”位;
    (3)将红色表笔接到万用表的(+)极上,黑色表笔接到万用表的(一)极上;
    (4)选定万用表的测量范围档位,这时应注意将测量范围选得稍大些,以免造成
  万用表的损坏;
     (5)测量中不能再更换测量范围档位;
     (6)直流电压的测量红表笔与(+)极相连,黑表笔与(一)极相连;
(7)直流电流的测量,将万用表与负载串联,并要特别注意测量范围;
(8)测量电阻时指针式万用表(+)端子上加的是负电压,(一)端子上加的是
  正电压。
Power 电源开关,hold 记忆按钮
测电阻时所选量程必须大于且最接近于被测物体的实际阻值。

网友:
电路图中,用圆圈或者虚线圈住的元件是什么意思,是必须要有的还是。。。。。。

网友:
就这些?混积分的吧?

网友(2012-08-07):
先留个脚印,在看

网友:
踩一下,也来打个记号

网友:
也没什么。

网友:
我的都还给老师了

网友:
这个帖子不错,大家快来顶起来!

网友(2012-10-30):
还行啊 顶 我现在要好好学习  胆大 细心 动手

网友:
初中学校里学过了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2012-12-23):
都是天书啊,特别是电子线路图。难 !!!!!!

网友:
太简单了,学习可以找一本专业教材

网友(2013-04-11):
努力加油  基础还确实很重要呀

网友:
慢慢靠下来研究下

网友:
长知识了,努力学习中!!

网友:
相当好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