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开机不触发

楼主(2012-07-08):
联想G460待机0.001,按开机键盘主板下方 的一个指示灯会亮,电流到0.002,测试 在待机时 EC RSMRST# 就要3.3V,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开机后材会有电压,S3,S5按开机后电压没有变化为0V,其它各功能脚电压都正常,现在不知道该如果修了,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
检查南桥的工作条件啊,IO应该有触发动作了,还有那个待机+15的电压,因为南桥需要3V的工作电压

网友:
这种机器最好修了,哎,发来我来修吧

网友:
先把南桥的工作条件查一遍,这么简单都不知道

网友:
查一下开机时序吧

网友:
干南桥吧,南桥不行干I/O,I/O不行干北桥,北桥不行干CPU,CPU不行干BIOS,BIOS不行换主板,直到赚到钱就行。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这是很好修的机器了
既然没有S3 S5   那就查EC有没有发出去不就好了
发出去了没有 就是南桥坏   南桥待机正常的前提下

网友:
可能南桥坏了

网友:
查一下外围待机电压,如果都正常,EC又发出信号,如果南桥没有发回信号,应该是南桥的事了

网友:
EC的条件要测,PCH的待机条件满足不?

网友(2012-08-30):
看EC有没有发出PWRBTN

网友:
查EC .南桥.

网友:
什么代工的,按时序来查吧

网友(2014-07-13):
还是按时序一步步修吧

网友:
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
应该是仁宝的板子,照着时序一步一步走吧  慢慢 朋友

网友:
这个真没有

网友(2014-08-18):
换了EC,换了南桥也没好。有 大神修好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