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11M-GE1-B-A3 这显卡上有三个电容阻值为0 有师兄测过 ...
N11M-GE1-B-A3 这显卡上有三个电容阻值为0 有师兄测过吗,不知道是不是坏了。

楼主(2012-07-08):
N11M-GE1-B-A3 这显卡上有三个电容阻值为0 有师兄测过吗,不知道是不是坏了。知道的麻烦说下。
显卡

网友:
坏了大哥,965平台的有两个阻值为0,你这个三个为0了还不坏?

网友:
应该是坏了,不过CQ40北桥上面有几个对地为零是正常的我到是遇到过

网友:
如果显卡单独测试有3个是0欧,那显卡是坏了。在主板上测试就不一定,有可能是电压短路。

网友:
证实是显卡坏了,谢谢各位。我是拆下来量的。这卡太薄了。估计是植珠的时候被我吹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