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台宏基al1706,开机一分钟左右黑屏,断开电源开关, ...
我的一台宏基al1706,开机一分钟左右黑屏,断开电源开关,再次开机能坚持几秒钟,然后黑屏

楼主(2012-07-08):
我的一台宏基al1706,开机一分钟左右黑屏,断开电源开关,再次开机能坚持几秒钟,然后黑屏.该如何下手啊。
爆了一25V 220电容,换了50V 220的电容,开机还是老样子
黑屏

网友:
你换的这个电容是管哪部份的电压?如果是主要的供电部分,型号一定要一样的。

网友:
首先用外接灯管来把故障隔离,此时若正常显示就是高压板有问题,检查高压管,高压线圈即可解决问题。若不正常则是灯管的问题,将问题灯管换掉即可。

网友:
把所有电容换了试试,如果还是不行就接外接灯管,判断是高压条还是灯管问题

网友:
外接灯管试下,又或者加一条高压条试下也行,不过你要注意一下,有时这种机有可能也会是主板的问题,我试过好几台

网友:
这种机子问题出在两个驱动管和变压器虚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