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26

楼主(2012-07-08):
戴尔1526刚开始开机不显但是电流跑到1.5拆机刷BIOS可是刷完后悲剧了无待机也点不亮了,代换了EC,还是不亮。最后把显卡干了现在待机0.7还是不开机。。。。。求解?
现在保护隔离过了 没有35v

网友:
待机0.7,有短路。原先刷bios变成不开机,你换显卡干嘛啊?继续刷啊。换过显卡,成待机0.7,短路啦吧。

网友:
兄弟你也太牛了,最科学的方法是你先测下CPU有没有与BIOS进行数据交换(用示波器),现在待机电流也么大,十有八九是待机电路有短路(DELL一般的待机电流都是0.01-0.02)

网友:
没有换显卡,只是加焊了一次。加焊前没待机,加焊后待机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