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覆盖怎么弄?

楼主(2012-07-08):
谁能指教下无线覆盖路由器是怎么设置的么?

网友:
按路由器说明一步一步去设置了 没有什么捷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大,貌似路由器上没说这个的呀

一般路由器的背后都会有这个说明的 不可避免的有些特殊情况

网友C:
没说明吗?到百度找教程吧,在那里买的?让卖家教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路由器的背后都会有这个说明的 不可避免的有些特殊情况

我的意思是整个大楼的无线覆盖,,,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说明吗?到百度找教程吧,在那里买的?让卖家教给你!

额,我就属于卖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额,我就属于卖家

卖家不会调无线路由?很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卖家不会调无线路由?很简单的!

是整个无线覆盖哦,多个路由器覆盖一栋大楼这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