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源接硬盘就死机,求助

楼主(2012-07-08):
今天遇到一个电源接硬盘就死机,不接就不死机!我拆开看了无明显故障,请问如何着手,谢谢!

网友:
用替换法 一步一步去测了 该换的就换了

网友:
电源老化了,带不动负载了。。。。

网友:
硬盘的原因吧,换个硬盘试试呢

网友:
既然有明显故障了  就先换电源 不行再换硬盘  看看是哪个配件的原因  能修则修 不能修的直接换

网友:
不是电源问题,是硬盘和主板兼容问题,改硬盘跳线后就可以了!

网友:
你先量一量硬盘供电头是否正常,然后说吧

网友:
首先确认硬盘问题还是电源问题

网友:
用代换法,先看下是那个的问题

网友:
应该12V输出不够力导致死机。换下次有电容会解决。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是硬盘的问题面大些,与电源无关!

网友:
硬盘坏了。

网友A:
替换法,先换电源,换电源没问题了就是电源的问题,如果还有问题,就把硬盘接到另外一台正常时用的电脑上判断是不是硬盘故障,确定故障后再针对故障件进行修理

网友:
硬盘坏了吧

网友:
12v电源接口问题!

网友:
用替换法,分别测试电源与硬盘。

网友:
今天我的硬盘也出问题,是因为电压超过5.2V了,硬盘发热严重并且死机,修好电源并且确定电压在5.0V就好

网友:
这个问题我碰到过,是电源的12V或者5V支路有软故障,如输出级电容不良,都可能导致该问题,并非硬盘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替换法,先换电源,换电源没问题了就是电源的问题,如果还有问题,就把硬盘接到另外一台正常时用的电脑上判 ...

同意楼主   问题明确了之后就应该果断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不是12v的吗?
12v和5v两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