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一路供电能跑码,两路断电??帮忙分析下

楼主(2012-07-08):
一杂牌老板,cpu的Q1穿了拆下后上电能开机,假负载电压也都正常,心想就是它的问题了,原来的是70n03现在手上没这个索性换了个60n03,上假负载 上电~开不了了,成了瞬间断电了,难不成换的管有毛病?拆掉换了个85t03,还是断电,心想不会这么寸吧都有毛病不成?又换了几个还是不行,查外围也没看出什么问题,现在是只要把这一路拆掉就能正常跑码,它用的是rt9602 请帮忙分析下

网友:
手里没有9602,看起来暂时修不了了

网友(点评):
rt9607也可以的 是是生生世世

网友:
手里没有9602,看起来暂时修不了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548131

网友(点评):
复制也加10分?太他妈幸运了

网友:
你那60n03与70n03的管子沟道相同吗,沟道相反的话就回短路啊

网友:
原来如此,谢谢LZ指教

网友:
用6602换上了,能跑码了,不过6602温度有点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