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上怪事了,有碰上这种事的朋友吗?

楼主(2012-07-08):
GA--G41M-ES2L  V1.1的主板,开始不跑码,手摸晶振能跑码,后换晶振,谐振电容后能跑码,最后跑到DD,不亮机。无意中把客户的cpuE5200换上我自己的E1500却能正常跑码,亮机。但是客户的cpu拿到我的G41主板上却能正常跑码点亮。而且客户有2个E5200的cpu装上去,都是跑DD。我已经用我的cpu装上去,在dos下刷了最新的F9官网bios,还是无法识别E5200这个cpu。
有碰到这种事的朋友吗?请告诉我是什么原因。

此板已修复!就是核心供电管理ISL6321的问题,后来换E5200的cpu仔细量了一下,未跑到DD前,有cpu供电和有powrok全板也有复位,当一跑到dd 的时候,cpu就没有供电了,全板也没有复位,再量ISL6321,EN有,但powrok没有,复位更加没有,换后就好了。

网友:
技嘉的刷BIOS 看看

网友:
再换 有的BIOS版本

网友A:
不知道LZ接上显示器看没有
我遇到过不过代码的  但是能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LZ接上显示器看没有
我遇到过不过代码的  但是能显!

电源管理ic的问题,换了就好,谢谢您的解答!